SONY PCG-7191T 板号:MBX-217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05-10):
专卖店送过来的SONY机器,开机电流卡在0.88不动,测过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写过BIOS 换过EC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肯定不是显卡!因为电流告诉我没有任何读内存的跳变动作!更加不要说显卡了!
CPU_RST 1.08V  CPU_PG 1.08V  不知道咋修下去了!!

网友:
你换过内存吗? 内存槽l溜一下     不行就只能焊北桥了

网友:
呵呵 ,显卡问题也可以引起不跑码的!先做一下显卡试一下,温度不要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