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10风扇不转

楼主(2013-05-10):
DELL M1310风扇不转 没有进水,温度很高了 ,但是风扇还是不转,量FAN的没有5V 只有3V  ,我现在只知道,风扇的检测脚是连到ece5021,风扇的转速检查连到mec5025 ,这都正常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风扇的供电脚红线剪断,直接接在USB供电上

网友:
直接改个常开就是了撒  不要这么麻烦

网友:
先试试你的风扇是好的不?

网友:
检查一下散热to管和风扇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下温控芯片是不是好的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长转

网友:
查供电,查温控,不行就直接改常转

网友:
改常转 要把检测脚断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