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如何查内置卡的D型座?谢谢

楼主(2013-05-10):
虚心求教如何查内置卡的D型座?谢谢
遇到有些电脑内置卡上的D型头几十针那种(如下图),不知如何拆除。听说可以用锡炉,但是我拍伤到别的元件。
希望各位大师推荐一个办法或者用什么设备。万分感谢!!!
如图: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新手你还这样凶,吓坏小朋友可不好!

网友:
风枪就可以,风枪不装任何头(喷嘴),再拿把弯镊子,插在固定的那 2 个螺丝孔上,把板反过来放桌上,直接风枪吹这插座的所有焊盘,这个座就下来了,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