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0 过了内存就黑屏有背光。救急啊。。。

楼主(2013-05-10):
X200。过了LOGO就黑屏有背光。。换过硬盘和内存条。。可以进BIOS。  改了BIOS过了也是黑屏。。没思路了。。。

网友:
外接呢,可能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坏了 或者灯管 这个机器屏线很贵的

网友:
先换屏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换屏,试一试,不行就换屏线嘛

网友:
屏线应该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吧。。先用热风枪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黑屏? 左上角有无光标显示 楼主最好是抓个图!

网友:
描述不精确啊。

网友:
黑屏是没背光的。
灰屏才是有背光的。
估计你是灰屏, 外接能显示吗? 硬盘有运行吗?

网友:
先外接看结果

网友:
黑屏?
有背光?

有背光查高压条干什么?

网友:
统统在胡说,楼主说进bois没事,说明与屏、屏线、显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刷bois吧,这机器bois易损坏

网友:
机器死机了吗?按大小写键看看。然后排除外设,进入PE看看。

网友:
大概是屏线出的问题

网友:
外接? 刷BIOS

网友:
感觉还是BIOS得可能行要大一点

网友:
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蓝牙,把蓝牙去掉或者查看下蓝牙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