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POSN有底电瓶就是拉不底电源的POSN

楼主(2013-05-10):
两头因拍照像素有限牌不完后面几个字。(横的尽头是与IO的PSON相接触发有低电平,底下面与IO相接有3.3高电瓶。前端是电源PSON)望高手指点指点开机触发后IO的PSON都有点电瓶了就是拉不底电源的PSON

网友:
图太模糊了,看不清楚,重新拍一张清晰的。

网友:
有低电平还就不拉低PSON ???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按点位图还真是线路的问题,可飞了条线 还是拉不底PSON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要根据芯片型号看触发方式!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断线

网友:
应该就是断线了

网友:
直接从IO的PSON飞到绿线。

网友:
跑出来的线路图?

网友:
你跑一下线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试没试过 强行拉低绿线, 看看电源有没有的问题。有时候电源坏的

网友:
直接飞过去看 跑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