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进液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5-10):
IBM R60不加电维修
接机测试,接稳电源待机电流0.01A不太正常偏低了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后有进液痕迹,接下来是清洗过程……不太严重没有明显腐蚀主板原件。加电测无VCC3M,VCC5M,U41开启条件VINT20 20V ,VL5无,VCC3M_ON无,V335M_ON,SHUTDOW无。分析VL5应该是从U41要先出来的,下面就重点先查,VL5要产生应该要有-SHUTDOWNVINT20两个条件才可以,那就是少-SHUTDOWN看下图可知由-SHUTDOWN2-PWRSHUTDOWN控制D12转换输出

测-PWRSHUTDOWN 3.3V,-SHUTDOWN2无电压,继续查找-SHUTDOWN2是由LM26发出如下图

V+ 3.3V,TP8温控忽略,开启条件没问题呀,LM26坏了吗?测5脚对地短路拆下LM26125脚短路确定LM26挂了,找个好的LM26换上后不短路了。加电有0.04A心中有点小激动,直接测VCC3M,VCC5M都出来了,上U,内存,键盘……按下开关电流稳稳地上去直到LOGO出来,全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