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左右键失灵

楼主(2013-05-10):
ASUS 笔记本型号是A43S,板号是K43SD
进水机,来时接可调电源待机0.16,进水位置位于触摸板下方的EC和附近,左右键在其中,因为是刚进水就拿过来应该没有烂掉的可能,所以就洗干净加焊了一下,待机0.012触发正常进桌面,手氧去按了一下左右键,左键正常,右键一按直接掉电,再开就到0.9不亮,放电后可正常进桌面,但左右键失灵,外接鼠标正常,没有图纸,大师级的凭感觉给我点介意,谢了

PS:按键上没有电压,跑线路跑的眼花都没跑出,板上都没标号的

补充内容 (2013-5-11 10:48):
感谢朋友的回复
此机已经正常了,没搞什么,还没想明白
客户都同意换板了,想想还是装起来放一边,装完随手又开机试了一次,左右键可以用了,所有功能都正常,也不掉电

补充内容 (2013-5-11 10:49):
应该算搞过一次右键,担心右键坏。拆下来测试没坏又装上

网友:
有没有换过键盘试下

网友A:
代换触摸版,可能是烧坏了

网友B:
进水机,我这台也这样。刚开始以为是触摸板坏了,一直没理他。后来主板严重短路就换了板,现在OK了,有可能是触模板到EC中间的电阻或者电容由于进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触摸版,可能是烧坏了

此机触摸板跟左右键是分开的,左右键直接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我这台也这样。刚开始以为是触摸板坏了,一直没理他。后来主板严重短路就换了板,现在OK了,有可能 ...

没图纸真是没得下手

网友:
检查一下触摸键,可能下面的触摸开关有问题,如果正常查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