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怪问题

楼主(2013-05-10):
客户拿来说是屏幕不亮  我拆开 裸板点看电流跑起来了  接屏一看亮了   就让客户拿回去了    用了几天有来了   然后把显卡加焊了    现在开机电流1.0   0.9 然后卡在0.9那要等20秒左右  然后电流会跑上去 亮机       这还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开始卡在0.9的时候都想去做北桥    北桥在中间 不好做   还好没做     现在这机器不知道好没好   还在测试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刚把这个贴发完又点了下不亮了   卡在1.0跳到0.9不懂了 好像是不过内存   真得要干桥吗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呢

网友:
独显的  A卡

网友:
我也碰到个这样的问题     , 也是个华硕F80s的机器触发电流能跑的0.88左右的不动了   我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上内存电流也是是0.88左右  , 然后用发现内存时钟不对 ,搞的头痛   ,求F80s  REV:2.0的图纸。。。。。

网友:
我这个吧北桥直球了  现在时偶尔会游两次点不亮   和以前差不多   不只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机器已修好   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