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E出配件

楼主(2013-05-10):
ASUS  A8SE笔记本   因特尔处理器  965芯片  ATI  3470  256M独立显卡板   T5750  CPU    硬盘 条子自己留用了   外壳很旧   屏是闪屏     主板 显卡版保证没有维修过   电池70分钟左右   机子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太旧 触摸板没有用  整套680出     需要联系QQ 505915361

网友:
这个价格贵了点哦

网友A:
我是不是看多了一个零?

网友B:
显卡板多少钱,能不能上到Z99D机子里面

网友C:
其实壳子可以拆下来,到汽修厂里喷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壳子可以拆下来,到汽修厂里喷喷漆

呵呵  没有那个必要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板多少钱,能不能上到Z99D机子里面

估计可以   你原来的应该是英伟达显卡吧   我的是ATI的  主板可能要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看多了一个零?

绝对没有

网友A:
哦,居然真是680。。。。你把内存硬盘装上都不值这价啊(闪屏,坏屏。)。。这年头的人想钱都想疯了。
哪怕是不闪屏,这价也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居然真是680。。。。你把内存硬盘装上都不值这价啊(闪屏,坏屏。)。。这年头的人想钱都想疯了。
哪 ...

淘宝主板  显卡板的价格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在淘宝上估价了,再来定,兄弟你那价还真不容易出

网友:
有时候买个好的,也就这个价格吧

网友D:
机子已经出了      出嘉兴的朋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子已经出了      出嘉兴的朋友了

你出给我的机子硬盘接口是裂的,靠近硬盘接口D壳有变形,是摔过的,还出给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出给我的机子硬盘接口是裂的,靠近硬盘接口D壳有变形,是摔过的,还出给500元

你自己看看,这接口我去哪里找

网友:
等你回话,刚装好机子 ,上硬盘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砸场子的来了,如果情况属实,该砸就得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