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3-05-10):
HP 4321S外接都正常,内接不显,屏和屏线都OK。查屏线接口CN7000信号阻值正常。3V与+vin_blight电压都正常,但+3VLCD_CON电压没出来,跑线路查这个电压是由DISP_ON经三极管转换过来的,DISP_ON这个信号一直是0V低电压。显卡也换了两个,涛声依旧。外接显示正常,显卡前段北桥部分应该没问题了。现在就郁闷了,那位高手有修过这种问题,请教指点,谢谢

网友:
DISP_ON这个信号一直是低电压,换了显卡有没有变高。楼主有没有试着飞一个3.3的电压试试。

网友:
这机屏爱坏

网友:
谢谢,不过飞个3.3 屏是可以打开,但是没信号,郁闷中

网友:
谢谢,我这台好像不爱坏

网友:
求高手支招,谢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相连的管子坏的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外接显示很正常的,驱动也都很正常

网友:
显卡没识别到屏?查下码片的供电与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disp_on信号没过来,应该还还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看一下读屏信号 估计是没认到屏 不过显存坏的也有可能

网友:
你看看IO 芯片的信号把 , 我遇到过是IO 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遇到的IO那个信号异常呢,我也考虑过IO这一块,不过用键盘切换过程中显示器明显的闪了一下,IO就应该已经工作了

网友A:
在3.3V飞线去转换成3.3V信号

网友(点评):
飞线过去的3.3V 屏是可以打开,但是没信号过去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至于再换块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3V飞线去转换成3.3V信号

你要把3.3V转换成3.3V高电平信号?

网友:
这个直接转换3.3V好像不行吧

网友(点评):
确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