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充电应如何维修?

楼主(2013-05-10):
        DELL D600不充电应如何维修?

网友:
哥哥,你怎么不问问,电脑没电怎么开机

网友:
这个得先排除。  确认adapter好的   电源口是不是接触不好 总之慢慢排除

网友:
不冲电是EC发了一个信号给冲电芯片。先查EC有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在看冲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我去,没电可以接外部电源呀。。当有电池的时候就是电池供电的。EC会自动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没电可以接外部电源呀。。当有电池的时候就是电池供电的。EC会自动检测的

都是做维修的,你都量哪儿了什么问题都没说明白,上来不充电这怎么回答啊,电池坏了,主板坏了,dell 的机器适配器坏了也不冲电,最后才是主板,什么都没说这怎么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