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DELL FT02 的高压有几条信号啊???

楼主(2013-05-10):
刚接到机电流在1.09左右徘徊,以为显卡坏了,(本人没有多少维修经验说的超级不标准)BGA做了,没点亮,然后就开始摸主板那些芯片发热,结果发现南桥温度高的吓人,就BGA了,完事后接外接显示器亮了,心里就安定多了!然后就开始装屏测试!额!问题又出来了,灯管没亮,屏有字!怀疑高压没工作!把屏拆了,万能表一打,只要19V,高压包没电,也没3.3 ,打主板接口也没3.3,我就跳了根3.3过去,结果屏还是不亮,现在头大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信号没有才导致了高压没工作啊!那位大侠能告诉小弟我下吗?

网友:
是灯管不亮吧   应该需要供电 还有个灯管开启信号,是不是可以看到屏幕内的内容  但是很暗的那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