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3-05-10):
联想Y480  版号 LA-8001P   EC芯片是 KB912QF A3  ,问题是这样的 买的新料912QF A3 上去不触发  用原来的可以,换了好几个也同样不触发,看样子里面有程序了,请教下论坛大师傅谁会刷这个  讲解一二 感谢不尽!!

G480  S300 都是用这种EC  同样新料不触发。这是以后维修的难题呀

是你芯片后缀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y480是新款呢  呵呵

网友:
是啊。  修好了  希望能跟说说咯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不出。或者你看看淘宝上有没有一样的料板买。是I7的板子吧。按时序查查看看能不能排除EC的问题。

网友A:
Y480 你看看EC旁边有没有8脚的BIOS。有的话就不是EC有程序,这个应该是BIOS参与触发的。别走弯路啊

网友A:
这个可以试试的要不就先刷BIOS试试
目前电压已经有多少出来了还是只有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工作条件正常 BIOS CS脚才会发出 波形工作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80 你看看EC旁边有没有8脚的BIOS。有的话就不是EC有程序,这个应该是BIOS参与触发的。别走弯路啊

赞同楼上说的,查下EC工作条件,在看下BIOS是不是参与触发

网友:
之前有个Y485  烧糊了   啥也没有 没法修啊  好在客户同意换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试试的要不就先刷BIOS试试
目前电压已经有多少出来了还是只有3V5V?

目前的情况是 我有好板,拆下EC 上去就触发 ,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情况是 我有好板,拆下EC 上去就触发 ,怪不怪

EC带不带程序,看下EC下挂没挂BIOS了。

网友:
好像bios有波形代表前面工作都正常,是cpu寻址的一个过程,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版本的bios

网友: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小弟现在需要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  现在卖芯片的好的都是坏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修好说一下

网友:
有点茫然。是IT8502E的EC吗?
要不你换一个EC在你的好板上这么就知道了。如果好了就说明EC不带程序。基本上只有苹果的EC才带程序。联想的我没遇到过。

网友:
  晕。。  EC 有没自带程序   看图纸就看的出来了。。   你看下框架图  看看EC 下的有没有跟总线连接连接BIOS   要是没连接BIOS 则是EC自带程序。。 这样的EC   只能找块料板  然后换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同,技术顶呱呱

网友:
原来的EC能触发,你还换它干嘛,不理解

网友:
G580  我修过一台,是EC坏了,跟楼主用的是一样的EC
,带程序的,找了好久的料板才找到一个换了解决.

网友:
联想Y480  版号 LA-8001P   EC芯片是 KB912QF A3  ,问题是这样的 买的新料912QF A3 上去不触发  用原来的可以,换了好几个也同样不触发,看样子里面有程序了,请教下论坛大师傅谁会刷这个  讲解一二 感谢不尽!!

G480  S300 都是用这种EC  同样新料不触发。这是以后维修的难题呀

网友:
  晕。。  EC 有没自带程序   看图纸就看的出来了。。   你看下框架图  看看EC 下的有没有跟总线连接连接BIOS   要是没连接BIOS 则是EC自带程序。。 这样的EC   只能找块料板  然后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