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开机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3-05-10):
优派va1916w开机亮一下黑屏 用电筒照有画面
拆下来的9962gh
高压电路电压
正常吗 装上9962gh开机一闪 黑但有画面 求大神到底是哪里出错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都是高压包和灯管的问题。检查看看

网友:
高压部分输出有多少,查一下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先代换灯管,不行的话就查查高压板了,如果是由于高压保护导致不亮,你去保护,灯管应该就能亮,这样方便你测量判断,要是你直接去保护,就不修了,这样不保险,撑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干脆直接绑一个通用板,我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
用个通用灯管试试 ,不行上通用高压板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板,我以前也有个同型号的显示器,同样的问题,返修回来后拆开看了下,就是换了两个9962别的都没动

网友:
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A:
维修顺序搞反了吧?怎么直接就搞高压板了,先搞灯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顺序搞反了吧?怎么直接就搞高压板了,先搞灯管啊

谢谢我把通用板拿来试了不是管的问题 是高压板

网友B:
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我现在想换高压部分 on/off {brightness}和高压的adj是一样的吗

网友:
ON/OFF是开关,adj是调亮度的,楼主这种情况改个通用高压板就OK

网友:
这个情况属于暗屏啊 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灯管的亮度 还有就是看看电压对不对 最后改改高压板

网友:
一般亮一下就灭都是断路保护了,灯管阻值变大导致高压板反馈电路误认灯管断路了吧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了都 修了好多了呀

网友:
为了快速维修: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是   高压板的on  off  adj  都是解码板发给高压板的信号   高压板本身是不会带着个控制的

网友:
改个高压不行吗?

网友C:
高压管理IC是OZ9938的话就把第三脚接地了,不是的话看图片圈着的那个电容把他给短路了 也就是接地 不行找我

网友:
改高压板,不好就换灯管

网友:
燈管如沒有問題又不會修就改一下通用高壓板就解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管理IC是OZ9938的话就把第三脚接地了,不是的话看图片圈着的那个电容把他给短路了 也就是接地 不行找我

谢谢回答我 好像是第4脚 我在论坛搜到的

网友:
先测试灯管,灯管正常的话直接加条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答我 好像是第4脚 我在论坛搜到的

嗯、我今天看了下板子,貌似是031的。然后高压IC是MP1008 地4脚接地 也就是我圈着的那个电容,我一般看不到IC型号就看外围电路就知道大概了,我说的3脚接地那个管理IC是OZ9938 而不是1008

网友:
楼主测下灯管,看看是不是坏了。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

网友:
先插一套新灯管试,看还黑不黑。还黑的话才是高压问题。

网友:
就这样修黑屏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亮一下黑,无背光显示,应该不是高压就是灯管吧

网友:
不會查哪裡故障建議先測一下燈管好壞,如果內接燈管是好的那就改一下高壓公板就好了反之燈管是壞的那換燈管,如此簡單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上面的2个灯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