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独立显卡无待机

楼主(2013-05-10):
东芝l630独立显卡的机器,待机0.010,待机没有,3v,5v没有,测试电源接口第一个p沟道管d极有19v,s极只有1.25v电压,g极电压没,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
测试dcin19v,acin是1.98v,acok是低电平,

网友:
测试r6036正常,q64004正常,q6002换过也是一样,请高手指导

网友:
p沟道管d极有19v,s极只有1.25v
不可能吧?

网友:
你那P沟道管很特别呀 !

网友:
Q6002是N沟道的,这个机的17435容易坏,坏了也是这个故障现像,但是这个芯片很贵。

网友(2013-06-13):
楼主修好了没  我这也有一台跟你一样  修好说声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吗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  17435换了也一样

网友:
我的换了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