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400电源维修中 开关管代换

楼主(2013-05-10):
    客户送来一个航嘉磐石400的电源,紫色5V 绿色5V正常,短接 绿黑 不开机。二话不说 拆壳搞。

    首先看保险管 没问题  测试了初级开关管。发现有一个短路了。拆下来看是J13009 J28 管子蛮大,不愧是航嘉电源,用料比较足。 手上正好有个旧航嘉电源 坏了,拆卡管子,找到一个J13009-2 K19 换上去。(请高手指教下,这2个管子可以换吗?这个J13009-2要小蛮多) 测试无短路后,上电。短接绿 黑,好了,风扇转了,电压出来了,好家伙空载 12V电压测试有15V 是否是开关管 频率不同造成的吗?调了下电容。电压降到了14V以下,应该是正常 了  。就不知道这个管子换了后,是否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两个管子耗损功率不一样,小功率用可能还行,接近满载容易出问题,开关管损坏常伴随周围电阻二极管等损坏,建议通查。另外输出偏高查反馈,你说调了下电容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就是电源里面那个可调电阻 电容边上的,打错了

网友:
小管子不能换大管子,功率不一样的,电压偏高可能跟339有关,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在电路基本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电压,调整时要带上合适的负载。

网友:
爆开关管,开关管的基极小电阻和小电容都要更换,以免埋下隐患。13009可以代换,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两颗可不一样,不用代换,功率都不一样,电流不一样!空载没事,负载重了分分钟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颗可不一样,不用代换,功率都不一样,电流不一样!空载没事,负载重了分分钟爆管!

J13009    400v,12a,100w,npn
J13009-2  NPN功率高速开关三极管 400V 12A 100W

网上查的信息,这个对吗?

网友(点评):
大个头的13009耐压是600V的,工作电流还可以再高一些,跟小个的不一样

网友B:
开关管如果不是同型号13009,建议不要换 换了可能用一段时间 不稳定。可以找个旧电源把两个管子一起对换,大小要差不多。把那两个小电容也一起换了,50V10UF   50V4.7UF  50V2.2UF 50V1UF 就这几种。还有那两个1或2.2 或4.7欧的小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如果不是同型号13009,建议不要换 换了可能用一段时间 不稳定。可以找个旧电源把两个管子一起对换,大 ...

一个是J13009 一个是J13009-2 管子大小不一样!

网友C:
爆开关管的话,本来就有可能是有元件损坏才导致开关管损坏的----除非你运气好,仅仅只是开关管不耐操.....

像你这样,换了开关管上去....+12V空载居然能达到15V.....几乎可以100%的肯定另外有故障存在....

在不知道空载电压为什么升高的情况下,不要随意调整可调电阻之类的东西...只会越调越乱....

另外....12V空载电压14V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爆开关管的话,本来就有可能是有元件损坏才导致开关管损坏的----除非你运气好,仅仅只是开关管不耐操.....

...

我测试了一个杂牌的电源,空载时黄色12V  电压有15V 但是电源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E: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  可以害死不可以代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  可以害死不可以代换呀

现在代换上去了啊 空载可以,还没有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了一个杂牌的电源,空载时黄色12V  电压有15V 但是电源是正常使用的!

第一:黄色12V空载电压为15V时,你仍然敢上机测试.说明你胆子比较大!而电脑能正常使用,说明你运气比较好!

第二:如果你经常测试到正常工作的电源+12V空载电压为15V的话,建议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