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49触发0.02

楼主(2013-05-10):
如题   待机0.01 触发0.02  不动  再按开关也没反应   35v都有   ec个人认为和触发相关的都测了  无果  就是pwrbtn很奇怪 有时1.5-1.7之间波动 有时 0.14-0.18 不定        希望高手给点招

网友:
建议先涮bios,如果不行那ec可能坏了。

网友:
或者是南桥出故障了,拉低pwrbtn.

网友:
索尼的图纸很少,保护隔离做的很好

网友:
能想到的东西都换了 无效

网友(2013-06-28):
有一台相同电流的,LZ最后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