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PW3208等离子不通电,找到坏件不知道代换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10):
故障是不通电,测有5V,无待机灯开机OFF开关也没反应,客户说响了下后没用,找了半天找到了坏件由于没有修过电视板子,晓得是电容不敢乱代用,就指点 全板

位置C804

网友:
或者告诉我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哪里的电容可以代,

找到一个152K 2KV是液晶电源板上的,能代用吗?

网友:
电容而已   保护用的    耐压一样  容量差不多就行  多数电源里面都有

网友:
哎,不敢试啊

网友:
那个电容其实很多做电源的厂家都给省了,你把它焊出来就不用它行了,是不是在220V那里的呢?

网友:
瓷片电容吧

网友:
保险电容,一般电脑电源里面有,除非那种山寨电源才没有。

网友:
只要  耐压值  比他大就行    而且换了还不一定只是他有问题   有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这种电容很少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单单是它的问题。应该窜个200W的灯泡、这样保险。各个阻值打一下,以防万一

网友:
随便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