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31主板PCI槽A15脚没有电压,IDE第一脚没有电压

楼主(2013-05-10):
ONDA G31主板PCI槽A15脚没有电压,IDE第一脚没有电压,南桥没有复位,主板不跑马,上CPU,CPU有热,CPU假负载电压正常,内存各电压正常,

网友:
先供电后查时钟,不行换桥换人换板换地方修。

网友:
pci复位点,供电时钟不正常是没复位的。

网友:
就这两个供电正常嘛,其它的供电呢,查完全板供电还要查时钟,最后是两个PG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

网友:
直接按照时序来修啊 ,遇到什么都有的板就直接换人换板吧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拆、换

网友:
PCI的复位点是A15吗,不是a8吗?

网友:
加焊I/O,南桥,很多都是这两个地方空焊造成的。

网友:
再重测电压,内存电压偏低,只有1.68V

网友:
把W83 和FBP6321 两个IC 都换了,内存电压还是1.68V,MOS管还未换

网友:
是不是BIOS还未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