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换桥后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这个机器原来是实亮时不亮换桥后可以点亮,可是出现的很多问题,一个是风扇狂转很响,CPU温度86度,还有就是现在联关机也关了,真是烦呀只能强行关机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华硕HM55有这种问题,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刷基地提供的BIOS

网友:
可以先刷BIOS;再查IO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位仁兄你下次注意一下  换H5X 系列桥的时候要先备份 bios 在换  换好后 在刷回去

网友:
故障多不代表坏的地方也多。要看主要的控制。可以试一下他们的办法,不行查图纸

网友:
还有就是刷回原来的BIOS全掉电,这个怎么处理,刷基地的BIOS不会掉电就是关不了机
风扇还是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