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按开关可正常启动桌面,使用一切正常。但关机后开关灯还一直闪,直到电池没电,系统和BIOS已排除。请教一下请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桌面

网友:
看图纸查开关灯电压来源。

网友:
没有彻底关机,我遇到过,是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要按照电路图,实际查询电路才知道原因

网友:
明天找价图纸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