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

楼主(2013-05-10):
电脑进不了系统,又进不了PE,硬盘换过了,还是不行,每次开机进去都是左上角跳出一个光标...求帮忙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在台式机上把镜像放进去试试

网友:
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多了,再差的是主板有问题,或者在别的机子上装个系统

网友:
能照个图看看吗?你这样说也不清楚

网友:
最小化系统进PE看看

网友:
把硬盘拿掉、进PE以此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硬盘挂了

网友:
不接硬盘,直接进PE看能不能进,首先必须肯定你的PE启动设备没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错误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去掉硬盘能进PE则硬盘分区表或盘体故障,不能进则主板

网友A:
硬盘拿出来、放到别的机子里去刻、刻好之后关机、在把硬盘放到原来的机子里面释放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拿出来、放到别的机子里去刻、刻好之后关机、在把硬盘放到原来的机子里面释放系统

试过了,硬盘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
换个机子挂硬盘做系统吧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