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北桥电感只有14欧正常吗

楼主(2013-05-10):
接到一个打架打碎的delol机器 南桥有几处少了块。只是边。没有看到线露出来。应该没有多大事儿。电感也打打碎了。换了一个IBM上的冲电电感。现在还是大短路;。测所有电感阻值。发现其它都正常。 只有北桥的14欧;以前听人说过。几欧也正常。测了一下和北桥供电的电感相连这一路电容都是14欧。掀掉电感外端。外端阻值200欧。内端还是14欧。拆掉了北桥供电的这一路所有电容电阻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短路了。请教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14欧的北桥正常,大短路一般是电容,或MOS管问题

网友:
这个属正常的阻值,应该是1.05V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杆有好坏判断啊,管他多少o呢

哥们你是来玩的吧

网友:
15是正常的  而且如果不正常也不会引起大短

网友:
北桥电感阻值本来就低,只要不是0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也求问没结果  不过北桥显卡阻值不为0的话一般都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先查查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