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硬盘不转盘 供电正常 急

楼主(2013-05-10):
联想410M 雷击 网卡 南桥劈坏...更换后正常显示 可是硬盘不转盘供电正常 硬盘是好的换过其他机器是试过可以正常识别... 换过硬盘也是这样 不转盘..现在是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了 请大家可以给点指示

网友:
总线有问题吧

网友:
桥在加热下 可能没做好

网友:
SATA硬盘,即使没有连接南桥,只要有正常的供电3.3V 5V,就会转。
楼主可以试着断开硬盘与南桥相连的4根线(耦合电容),看转不转。

网友:
硬盘没有时钟也不转的你看看  我前几天就修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