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ACER 2480 3260 3270 5570 5580主板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3-05-10):
近年来因为NV芯片的制造工艺有问题使维修,加焊,植球,换改良都不是很理想,且反修率高,给维修人员带来坑爹的罪名。我想以ACER 5570主板显卡为GO7300 为例,把独显换成集显芯片。此机为显卡花屏,加焊显卡无效,更换显卡无效,从置显存也无效。
如果想用集显代替独显必须满足北桥和LVDS的工作条件,先从LVDS下手看图CN1屏线接口:
                  (图1
如果想要把北换成945GM的话我们必须把LVDS接口上从原来GO7300过来的连接,在945GM走线上找到,查看CN1接口有:
l 6对ID数据线(LVDS_TXU/LVDS_TXL),
l 2对时钟线,(LVDS_TXUCK/LVDS_TXLCK)
l 时钟信号检测线LCD_EDIDCLK,
l 有效数据检测线LCD_EDIDDAT,
l 背光开启信号线BL_ON
l 亮度控制线VADJ
l +3V供电线
l 液晶屏供电线LCD_VCC
l 及接地线
好现在知道了接口线的定义下面我们就开始愚公移山找对应的元件位置。

    仔细看板,发现有一排像是跳线一样的排阻0欧,主板标号为RN78~RN85共8只,每只两个电阻0欧。这些电阻是GO7300输出到LVDS-CN1接口的。查阅图纸发现此板可以上945GM/940GM的集显,一定有对应的电阻位,仔细查看主板反面也有8只电阻位,独显机是空位,分别是RN48~RN55,这8组就是集成显卡桥(945GM/940GM) 到LVDS-CN1接口的。

       图2  GO7300输出电阻位                                  图3  945GM输出电阻位
拆掉GO7300,把945PM换成945GM(940GM也可上)。拆掉RN78~RN85排阻焊到反面RN48~RN55的空位,接下来再来找LCD_EDIDCLK,LCD_EDIDDAT继续看图找到了R308,R310(图4)为GO7300输出,945GM输出电阻位就是RN47(图3)“一样搬家”,再看图找到BL_ON它除了+3V供电外还受3路信号控制分别为LID#,BLON,EC_BLON#。LID#是从南桥过来的信号无需改动,EC_BLON#是从EC过来的信号也无需改动,而BLON是从GO7300过来的跑线路找到R390(图6),那对应的945GM电阻位就是RN46(图3)“继续搬家”。945GM 输出的LCD_ON也在RN46如果没有多余的电阻可到料板上拆一个相同的排阻。

           图4                                                          图5

                                      图6
+3V供电线,LCD_VCC无需改动,到此LVDS部分搬家完成,接下来就是北桥部分了。(待续)

网友:
(续)愚公移山ACER 2480 3260 3270 5570 5580主板独显改集显
北桥部分主要是供电,没有资料也没人指点那就继续愚公移山巴,再看主板北桥的左上角有一个大电容C594的空位查图纸它是945GM 1.5V的供电标注330uF/2.5V补上,与其相连的换有一个L46电感空位顺便也补上。仔细看板北桥左侧有一K模块中有很多空位,让我们在图纸上一一查对,K模块共19个元件,缺10个分别是C592,C593,C599,R448(100兆欧),C597,R437(10K),R438(10K),R439(1K),R440(1K),R441(1兆欧)全都补上,但K模块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板子上C596的那个0欧电阻换成1uf/16V电容,接着看K模块的边上也有很多空位所缺元件分别是R432(150欧),R444(10K),R445(10K),R433(150欧),R446(10K),R434(150欧),R442(1兆欧)。当然这些东东还是要到料板上去“搬家”的。帖片电容一般在料板的北桥边找一个相同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
在板子的反面有一个标注C282的上面却是个电阻把它换成1uf/16V的帖片电容既可,接着又找到一模块上面第一个是R159,所缺元件为L25(电感10uH_8),R159(2.2K),C322(1uf/16V),C315(.022uf/16V),R152(150欧),C306(1uf/16V),C310(1uf/10V),C290(1uf/16V),C265(1uf/16V),C260(.022uf/16V)全都补上,夹在这模块中间的还有四个电容C296(.022uf/16V),C713(4.7uf/6.3V),C714(4.7uf/6.3V),C281(.022uf/16V),另外边上还有C715(IV^4.7uf/6.3V),C270(1uf/16V),C327(330uf/2.5V)C319(1uf/16V)一并补上。
北桥的背面再补上C302(1uF/16V),R169(1兆欧),PC167(100uf/6.3V)这里有个小插曲-图纸上的PC166在板上找到的却是PC167标注(不知是图纸错误还是板注错误)。最后补上C712(4.7uF/6.3V)。插上电源适配器按下POWER键可爱的LOGO回来了!
如果手头上有料板可以试一下!good luck!

网友:
BIOS  不用刷吗??

网友:
如果板子是最新版的BIOS就不用刷了,否则可到宏基官网去下一个最新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强大啊,真是有耐心。看着都头疼……

网友(2013-06-11):
手里有这样的板 就是没改  不知道这么改! 这样修的话 稳定很多 显卡门终于可以远去了

网友:
牛人啊 真是

网友:
改完要花多长时间啊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来研究技术,但是改这个真没的很累,个人认为修不好就没有必要这样折腾咯,除非利润丰厚。

网友:
怎么不上个亮机图出来秀秀

网友:
真心很佩服楼主,叫我干不了,万一有一个电阻没搞好,那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强人 以后试试 要很有耐心

网友:
以前有说过可以改,但是从来没有改过也不会。现在见了楼主的帖子真的有一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ACER AS 4520G独显怎么改成4520集显?淘宝有一个能改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