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V680VF求解

楼主(2013-05-10):
200WV680VF大电容用200WV560VF替换大电容爆的机率大吗?求解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电容容大对电网交流电的适应性好些。

网友:
1,电容一个单用,可以。2,分压用,另一个还是680,不行,因为代换一个会导致分压不均,时间长了会损坏。

网友:
如果原来是一对串联,要一起换,并联,可以不管。

网友:
容量小只会影响到电压的保持时间!

网友:
典型一个耐压200V的电容,用到的地方大多是双滤波电容串联的电源,若是电源滤波电容的话最好选用同批次同容量的更换,顺便检查均压电阻!

网友:
应该成对更换,电容值尽量接近,均压电阻要检测

网友:
最好是换规格一样的 高点低点日后长期使用 麻烦就会找上门了

网友:
换一对可以,换一只就有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