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奇怪的花屏,求高手

楼主(2013-05-10):
自己的一台联想E40机子, INTEL CUP  .独立显卡,用不到一个月就花屏了,自己觉得是显卡,或者是显存出了问题,没有维修的BGA,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知道大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过,到底早哪里的问题,没有思路,求解!

网友:
依我的经验看来,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手里没有屏,这个我也想过,刚开维修店不久,东西还差得很多。进入系统去后有点失真,也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线路没问题就是屏有问题咯

网友(点评):
外接是正常的,显存的供电我也测了,好像也没有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这种情况屏有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是屏,那我就要去定屏。

网友:
你没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屏,我以为是显存有问题,正想用风枪去搞显存。

网友(点评):
没换屏之前不要动显卡或显存

网友:
屏坏了吧,现象和LG的一样

网友(点评):
那我只能定屏了,如果是屏坏了的话。

网友:
摆明了屏的问题、是不是这些线条还会跳动。

是呀,太对了,难道真的是屏坏了吗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是不是X3的屏,如果是 就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请高手看看下面这图吧,我不知道X3,我是新手

网友:
闪屏门的屏,换了就好

网友(点评):
你们说是屏,那我先定一块屏好了。

网友:
是这样,我不知道X3是什么屏,看下面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外接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外接都 是好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
在此非常感觉大家的参与,和帮助,同时也非常感谢迅维网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等我定不屏了,上来给大家结果。

网友:
是屏的问题 花的位置还会不停的抖动呗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这种现象见得太多了 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9成都是屏挂了..   换吧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这个机器LVDS信号开路了,估计你是搞不定的,论坛高手没多少能搞定。,哈哈,。线测屏线接口信号和供电吧, 如果哪里不正常,直接飞线,

那么肯定???

网友:
换屏去,一定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