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一个破电容引发的悲剧,超级大弯路!!

楼主(2013-05-10):
昨天收到同行一台HP CQ40 AMD集显的机器,一看是通病机器,捡钱了……
上电测试……
有时候是触发后掉电,然后自动再次上电电流到1.4A不显示……
有时候是触发后掉电,不会自动上电,即使按开关也不会触发……好像保护了……待机电流0.02A正常
甚至偶偶几次根本就不能触发,先郁闷一下……

于是拆机!!
CQ40这机器以前修过几台,印象是北桥和CPU容易坏,也遇到过BIOS坏的,所以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看看,冷却后上电……电流跑到2.2A亮机!!

马上报价150,同行爽快答应,修!!

毫无疑问,北桥脱焊了,CF260伺候!!上部温度210下部温度290用镊子推了下动了,继续加热10秒钟后停止加热……

上电测试,本以为肯定能好……结果出意外了,电流上到1A不动了,等了一会就发现电流在0.6A-1A之间不停跳跃,键盘灯也是每隔4秒闪一下,貌似以前修过一个CQ40也是这个电流之间不停跳跃,结果换了CPU就好了……

难道是CPU有问题,换了一个闪龙的CPU上去一看还是0.5-0.9之间跳跃……闪龙的CPU是好的,怎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郁闷……难道是BIOS不支持?

说道bios,想想有可能……这机子还有触发的一系列问题,先升级最新版的BIOS看看,HP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用希尔特500P顺利刷入

再次测试,结果电流还是一样,可喜的是另外一个故障被成功修复,就是触发的那些问题,刷了新BIOS后都是一次触发成功,没有再出现掉电重启又不能开机的问题……

继续研究,看来还是北桥没做好,也不加焊了,直接拿下来重植,花了半小时又顺利做上去了……

再次测试,又是老问题!!无比失望!

论坛里看了下说这机子CPU座也爱坏,想想也有可能,2个U肯定都是好的,座子有重大嫌疑,于是拿掉白盖,直接给座子上涂焊油,要稍微多一点,均匀一点……

因为CPU座子上的针槽和锡珠是链接的,所以只要一加热焊油自然而然会流到锡珠下面

冷却下来再次测试,无比的失望!!还是老故障……接下来就是纠结是不是要继续修了……

基本上差不多想放弃了……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就不信了!!一个破CQ40弄不好?

这下我杀红了眼,拿出AMD座子和新的北桥……做最后一次尝试……失败就失败了……

拿起板子观察了一下,突然发现了问题……北桥旁边一个小电容怎么歪掉了,只有一头连在焊点上……
有点小激动,用风枪吹好后,双手并拢朝这片板子祈求了好一会……

有些激动,按下开关,乖乖……电流马上飙到1.4A……停留一会直接上到1.8A……电流已经2A了!!!此时此刻眼神已经不在电流表上了,死死的看着屏幕,久违的HP LOGO终于出来了……终于修复成功……

再次证明,CQ40的两个通病BIOS和北桥!

网友(点评):
加热时掉件是很郁闷的 现在都用铝箔皮包个N层了

网友:
这机器就这么几个问题,北桥,CPU,BIOS,北桥出问题的修的最多

网友:
一弄三纠结搞了大半天可能在融焊的时候电容片尾了!这个150不容易!

网友:
楼主你看看那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还有个通病,喇叭没声音,外接正常!

网友:
还有个通病闪屏。

网友:
掉的是什么电阻?这样发出来的帖子才有意义,否则,口水贴,没说到重点。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了1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把北桥旁的电容焊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加热时掉件是很郁闷的
直球的话 也是费时间!
150不好挣啊
万一再来个返修  吐血了!

网友:
这机器,除了壳,其它部件都是通病。

同意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也是一台CQ40,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我信了,做BGA碰掉件,在第二步换CPU之前就应该观察了

网友:
楼主把你修的电容 公布出来,看看是哪个电容,以后可以注意这个电容。

网友:
这机器,除了壳,其它部件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电容是你做北桥的时候不小心搞的吧。呵呵

网友(2013-06-20):
这确实是个小问题,却让LZ自己把问题扩大化了。悲剧

网友:
这机子养活不少人呢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CPU上的白盖怎么取下来呀?

网友:
他这电容肯定是做BGA不小心撞掉的,用风枪加热都能亮。

网友:
北桥哎坏  而且温度很高

网友:
碰到CQ40 AMD机器,我基本上都是能推则推,问题太多,根治成本太高,不根治的话只怕会惹麻烦。这钱不挣也罢

网友:
还好是一边在主板上,如果掉件了才郁闷了

网友(2014-12-10):
电容是各路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