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自动关机,

楼主(2013-05-10):
三星 R467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自动关机, 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大电容坏了。楼主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又是那种日本鬼子的大电容 ?

网友:
那个地方的大电容

网友A:
cpu的滤波大电容 NEC滴 这电容容易坏 引起进系统掉电等故障

网友:
哦,,我刚试了下,用电池还能开起来,到WINDOWS 滚动条掉电,用充电器直接灯,屏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滤波大电容 NEC滴 这电容容易坏 引起进系统掉电等故障

这个电容是那个呀,上面有什么标记,或字母,正常的是几V的

网友:
CPU背面的一个灰色大电容四四方方的 两边各有4个脚  把这个电容拆了 加6个330的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