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3-05-10):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X80L,待机0.020,按开机键电流到0.028,3V 5V正常,后来测量时发现表笔点到南桥旁边的晶振,电流就会跳变开机,请问这是不是南桥脱焊了? 就图中画红点的地方

网友:
这种一般是晶振和协振电容的问题吧 你把它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晶振和协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

网友:
更换后还是不行的话 就换桥吧

网友:
晶振虚焊了加焊测试 不行换 在不行再换电容再不行再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上之后好了,还非得全换,我先换了晶振不行,换了谐振电容还是不行,又换了那个电阻才可以,谢谢大家

换了电阻就OK了, 是不是烙铁的余热导致真正的故障暂时好了

网友:
测试段时间吧  如果还是不行 果断换桥吧

网友:
高手呀,以后得多看看学学才行

网友:
桥不良吧 ,换桥

网友:
南桥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桥 试试看吧

网友:
遇到一台东芝的 也跟楼主这台故障一样待机0.02触发后0.03  换IO正常了

网友:
不错。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从楼主解决的过程看,应该是那个电阻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更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再后南桥。

网友:
今天早上来又不行了,是不是真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南桥换了情况还是一样,刚开始能亮,过一会就不亮,电流跳变也不一样,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