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19寸标屏原装板子,改装驱动板,翻新显示器.灯管一闪就灭,原装驱动板莫此问题

楼主(2013-05-10):
未知19寸标屏原装板子,改装驱动板,翻新显示器.灯管一闪就灭,原装驱动板莫此问题!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把电源板开关和亮度连在一起试下,通用板亮度线不要接

网友:
这个的话 他的定义和其他的不一样   板子是041 还是035 025 ?    定义是12脚5V ,3脚地线,4脚要么是地线 或开机  如果3 4脚是地线的话那么5脚是开机 6脚是亮度调整。如果3 6脚是地线的话那么4脚开机 5脚亮度  然后关于高压去保护 你得把型号报上来

网友:
改电源板,要嘛改高压板

网友:
板子的接线定义 1-2 5V
3-4底线
5 ON/off
6 BRIGHTNESS
7 VOLUME
8 AUDIO-MUTE

网友:
板子是041的

板子的接线定义 1-2 5V
3-4底线
5 ON/off
6 BRIGHTNESS
7 VOLUME
8 AUDIO-MUTE

网友A:
那你得把开机正确的接到驱动板上 adj挑出来空着,然后上电开机,如果还是闪一下的话,你就把adj分别接5v 接地测试,如果还是闪一下灭的话那就是灯管问题,你把高压板的16脚管理IC型号报给我

网友:
接线没问题,测下灯管正常就去高压保护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把开机正确的接到驱动板上 adj挑出来空着,然后上电开机,如果还是闪一下的话,你就把adj分别接5v 接 ...

这几天有点忙...我明天试试 不行在请教你

网友:
好的   去保护貌似是12脚接地  你把高压管理IC型号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