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进水 有3v5v待机电压,待机0.05,开机5秒后掉电

楼主(2013-05-10):
dell 1425进水 有3v5v待机电压,待机0.05,上电到0.06掉电,经测PU7 813LN控制的两个电感PL8 1.05V和PL9  1.8v未输出,基中打PL8阻值只有16欧 而PL9有310欧,看起来PL8阻值明显偏小,现在拿掉下管PQ27测量得出是后级阻值小,那么如何判断后级哪里短路?还是用烧机大法吗?

补充内容 (2013-5-14 15:05):
现在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掉电,PE也是中途掉电,因为进水部分是南桥旁而且很热更换新南桥也很烫也一样掉电不知如何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13-5-15 15:28):
现在从另一机子上拆了个带系统的硬盘 装上能顺利进系统,键盘使用也正常,只是在系统启动过程中按任何按键机子就死在那里不动了

网友:
各位师傅帮看一下吧

网友:
1.05V电感 阻值应该正常吧,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出来了吗,E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掉电,PE也是中途掉电,因为进水部分是南桥旁而且很热更换新南桥也很烫也一样掉电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掉电有可能是各供电,特别是桥供电不出或波形不正常或欠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