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D95280芯片就这么难呢!!!

楼主(2013-05-10):
联想E420 待机0.04A不触发,不多说,通病,待机芯片D95280,这个芯片很贵,55-60大洋一个,小苏本本那里买了2个说是全新原装的,结果2个上机都是大短路,,,换家北京中关村的也说是升级版全新的,待机正常了0.007A,触发到0.49A掉电。追查还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又在腾盛那里买,上机还是大短路。。。。妈的。光芯片和路费就去了我300多了。,机器报价才180。。。。。。都他妈说自己是全新原装,上机不保,坑爹啊!!!!!不知同僚门在哪里买的此芯片啊!!!

网友:
用电源小板改装

网友:
南京维轩IC试试, 我之前在他家买过一个 装上就OK了

网友:
呵呵,自己动手从其他板上剪下一块单独供电就是了,只要能放得下,

网友:
买到换上去还是坏直接买个35V小板换上彻底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