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实战hp 6400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5-10):
不好意思论坛高手很多,我是新手不敢班门弄斧,写出来请各位师傅指点。    客户前几年买的惠普nc6400不开机了,拆开是945主板,x1300独显,板号仁宝LA-2951p,板子取出拆下内存,cpu裸板接上稳压电源(惠普接头带针的,大家懂得),待机电流0.02,自动开机电流上升到0.4a,马上跌落到0.02,再自动上升到0.04周而复始。根据学过的原理这种情况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或者缺少哪个信号保护。直接测量公共点电压18.5v正常,找到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分别为1.36,1.0,1.8,1.05都出来了,不过马上又到0,又出来,南桥待机由+3VALWP转换为+3VALW再到南桥vccsus3_3,测量这个电压有抖动,感觉不爽,测量这个+3VALWP形成电路的上管pq35的8脚方波波形,发现有振铃如图 周围原件测量正常,先放下。再测量一下各个供电输出端对地电阻,发现cpu供电输出端电阻为64欧姆(没有装cpu),直接杀4个下管如图
这是对地正常换上新管开机电压为1.4v,电压依旧跳,继续测量这个供电管理pu19,20脚,30脚+5vs,+3vs有电压,但也跳,这2个电压来源如图 测量+3,+5valw不跳,很明显是slp_s3这个信号不稳定,导致这个信号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南桥缺少反馈信号,导致slp_s3下跌保护。最简单的先检查南桥pwrok,和vrmpwrgd这两个电源pg信号,查图纸这两个信号原来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转换而来,如图 测量pu19的40脚竟然没有电压,检查上啦电阻pr155正常,直接杀pu19,找个6260换上,加电40脚输出3v,cpu供电1.4v,稳压电源电流0.6a,不跳了。测量前面的+3VALWP为3.3v,也不抖动了不过那个上管的方波依旧有振铃。装上cpu,cpu供电将为1.04v,亮机!搞了怎么久竟是电源管理6260坏了,一个硬启动的简单毛病,或许师傅们一上来就把它杀了,新手让师傅们见笑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C6400

/:)清风陈锋 + 5 很给力!

网友(点评):
二级挡测的是压降,不是阻值。

网友:
振铃看看那个驱动电阻

网友A:
是南桥缺PG引起掉电,还是EC发出掉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南桥缺PG引起掉电,还是EC发出掉电信号

图上标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没有出来,当然南桥pg信号就得不到了,南桥发出的slp_s3#当然就不能持续了

网友:
后来检查拆下的4个下管有一个d-s之间电阻为64欧姆,另外3个好的,后来干脆全换了

网友A:
南桥真的会因为却PG掉电吗。还是EC却PG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真的会因为却PG掉电吗。还是EC却PG掉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40脚发出的pg到南桥40脚——VGATE_INTEL——r1374——PWROK_ICH7——南桥ad22形成VRMPWRGD

网友A:
记忆中intel南桥不会因为缺个PG就断电。送给南桥的PG信号只是告诉让南桥开启时钟,以及PWROK告诉南桥时钟,供电都稳定了。
反而是EC没检测到PG,发出掉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忆中intel南桥不会因为缺个PG就断电。送给南桥的PG信号只是告诉让南桥开启时钟,以及PWROK告诉南桥时钟, ...

你讲的有道理啊,可这个40的pg图纸确实进了南桥,实际测量40脚没有出来电压换了这个块子40脚的3v出来了PWROK也正常了,slp_s3也正常不跳了,被你讲了我也搞糊涂了

网友B:
应该是CPU检测到CPU的供电异常才会断电的,供电不对就不会发出40PIN的PG信号,而这款机器是自动上电的,所以就反反复复的上电掉电。

网友:
CPU的电压异常,PG信号不会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检测到CPU的供电异常才会断电的,供电不对就不会发出40PIN的PG信号,而这款机器是自动上电的,所以 ...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问题我开始也这样认为的换了下管以为pg就有了可是还是没有出来,加焊也没有用,换了个拆机的pg有了,今天看了你的回复我不放心又把原来的6260装上,确实没有pg,可以确定原来的6260确实坏了,而且装上坏的6260后我把cpu也装上了加电后竟然没有检测到u,输出1.36v,实际装上u电压应该输出1.05v,这个电压在修好后我测试过

网友B:
呵呵,还验证了。为了搞清一个疑问,你再把坏的换回来,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验证了。为了搞清一个疑问,你再把坏的换回来,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值得大家学习。

以前搞手机做个bga,换个块子还是很熟练的,反正是别人的电脑,练练手管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