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60A2+ NV单桥不上电 实地修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3-05-10):
实地修的第一块板
主板型号:映泰TF560A2+ NV单桥
                                          故障不上电
   按照不上电先查待机条件测PCI14脚有3VSB 跳帽有3VSB 接下来就测25M晶振1.6V左右也正常,接下来插上ATX电源后测PWRGD_SB(表示待机电压正常高电平有效)

5V_SYBY经过R206 C272形成一个延迟电路送到Q31N沟道MOS G级大于SDS之间导通Q28NPN三极管B小于E截止 PWRGD_SB经过+3.3V_DUAL上拉得到3.3V送给桥,此步由当时没有找到图纸直接跳过了。

接下来就测触发条件此板用的IOIT8716F 顺序是75-72-71-76
按下开关后IO75脚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72脚的PWBTOUT也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发往桥)
71没跳变,正常应该是低高跳变才对。
71脚是南桥得到PWBTOUT发送SLP_S3#IO请求上电的。
当时以为桥坏了。因为学了INTEL,今天突然来个NV的时序有点晕。
拿起书一看发现少了一步 桥收到PWBTOUT后发出SLP_S5#给内存然后返回一个MEM_VID内存电压好信号才会发出SLP_S3#
接下来测SLP_S5# 由于桥脚位不好测 可以从内存开始找,测内存电压正常。
接下来找内存+1.8V_SUS电压还去了什么地方,看图纸得知经过Q36三极管Q37 场管。
有图纸也不想跑线路直接在主板上面找Q36坐标当找到Q36的时候发现掉件了,
估作一定是徐总的杰作了 - -

由于徐总不让修只让测,由于好奇心看是不是真的是他的问题偷偷的把三极管弄上去,

结果
以上是不上电维修流程,由于下课没时间继续...
新手发帖不对地方还望纠正

网友:
那个是控制MEM_VLD内存供电好信号的、没这个信号返回到桥、所以导致不触发

网友A:
我的账号怎么还没变实地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账号怎么还没变实地学员

去办公室找美女吧

网友:
算是你的小试牛刀吧514

网友B:
简单来讲NV单桥板子。有了内存供电后就可以触发的,我修到过的板子中在待机情况下DDR VCC就有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一个VREV信号  PWM芯片是采用F72815SG吧。也就是芯片的3脚。供电DDR VCC 开启的。这个管子掉件 也就开启信号没有,当然触发不了有些板子缺少供电的情况下是开不了机的。而有些板子就算全板没供电 照样开机。当然这分不同芯片组了。 没有返回MEM_VLD信号  SLP_S3#就没发出。
呵呵。 当你毕业后能继续有这样详细修板子的思路,那你就真的不错了。  加油噢 。 师弟!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没有MEM_VLD这个信号南桥就不发出SLP_S3信号是所有NV主板的特性呢.还是只有映泰这样设计的.我主修华硕的主板,好像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没有MEM_VLD这个信号南桥就不发出SLP_S3信号是所有NV主板的特性呢.还是只有映泰这样设计的.我 ...

这信号都有的、只是返回的方法不一样,有些是直接用电阻上啦返回去

网友D:
我想问问PWRGD_SB
该怎么查呢,是电源接口的还是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PWRGD_SB
该怎么查呢,是电源接口的还是I.O的

找图纸 看坐标

网友D:
还是听不懂的,感觉你太严肃了。 说的饿部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听不懂的,感觉你太严肃了。 说的饿部清楚

图纸标Q31  你就在主板什么找Q31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账号怎么还没变实地学员

变为实地学员要去迅维基地学习才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讲NV单桥板子。有了内存供电后就可以触发的,我修到过的板子中在待机情况下DDR VCC就有了。 如果我没 ...

先有内存供电,然后触发,再然后ATX发出各路电压吗。内存供电不是在ATX发出各供电以后才有吗。看了你们说的后就更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有内存供电,然后触发,再然后ATX发出各路电压吗。内存供电不是在ATX发出各供电以后才有吗。看了你们说的 ...

有些板设计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些板设计不一样

那你说的这个内存供电是由5V紫线提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没有MEM_VLD这个信号南桥就不发出SLP_S3信号是所有NV主板的特性呢.还是只有映泰这样设计的.我 ...

只要是这个芯片组的都是这个特性的

网友:
第一步就没细心。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哟,黑锅,不错哦,是那天那个板子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好的,学习了,NV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说的这个内存供电是由5V紫线提供的吗。

网友:
基地学出来的,真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