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解说做完桥后不亮机的真相之“小北”借你100M用用

楼主(2013-05-10):
                                  小北,借你100M用用
       很久没发贴了,没办法,每天都在啃别人吃完肉丢过来的“骨头”,牙齿都快嘣了。真怀念以前在外地当老师的日子,那叫一个悠闲呀。现在每天累得要死,没办法,自己选择的路,就要坚持往下走。虽然修了很多经典故障,但因为过程太过复杂,要写贴的话估计又是长篇大论文,真没有这么多时间。正好今天不怎么忙,而且最近招了两个学员,自己抽得出身,把今天碰到的一个较经典的故障与钢丝们分享。
  2013510地点:广西柳州  作者:我是刚来的  天气:阴有小雨
      一大早就有一个同行拿了份“早餐”过来,心想:“真幸福,一大早就有人给我送早餐,他是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餐,肚了饿着呢。”但当听完同行的描述后,我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唉,又是我最不喜欢啃的骨头了。。。。。
   同行:“客户刚拿过来时不亮机,我加焊北桥后好了,回去用两天又拿回来了。于是我取下来重值后给他回去用,没想到几天又返修了。我毛了,直接给他换了个全新的桥,郁闷了怎么都不亮了,于是又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毛了不修了,把换上去的东西取下来,随便把它原来的桥盖回去,不值球的。你看你有兴趣搞搞不?
我是刚来的:“晕哦,怎么要把换上去的桥取下来咯。我修的话又要找两个桥换上去。
同行:本来不打算修了的,后来客户又一定要修好。这样吧,桥我给你。
我是刚来的:这样啊,那好吧,对了,你是随便把桥盖上去的,没有通过电吧。
同行:没有。
我是刚来的:那就好,好的我修修看,有什么结果打电话给你。
同行:好的,麻烦了。
开始啃骨头了:
      拿了板看了下,此板是联想G455,板号是LA-5971P。果真如同行所说,明显看出北桥和显卡做过,其它没动过什么地方。不用多做什么了,直接上BGA把这两个脏东西换了,先回到同行说的不显示故障再说。亮一下我的便宜货,最近搞了把2310大风枪,代替原选的上加热头,感觉爽多了

    上板。。。。下桥。。。植球,上台。。。冷却。。。。这里省略好多字,终于把这两个桥搞上去了
    插上U和内存,开机,电流只从002上到了004,从电流初步判断,已经有触发动作,但第一个电压未产生。看来被同行忽悠了,哪是不显示呀,电流都没上去。
   经测量最早登场的VCCDDR都无,找到它的控制信号,是由EC发出的SUSP#开启的
    当把表笔放到116SUSP#的时候,发现电流花啦啦的上到了1。几,这时才发现,这脚原来是掉焊盘了,别人飞了线的,看来是松了,于是重新补了根线上去,电流每次开机都能上去了,但屏无显示,外接一样,看来这时候才还原了同行所说的最初故障

   用波波打了下波形,发现已经过内存了。接下来找到屏接口,测了下LCDVDD33V
     面对这个结果,我想啃定会有人直接短接3V过来,哈我不会做这种笨事情的。我又操起了波波打了下EDID33V高电平无波。这说明什么?显卡根本就没知道你屏的存在,怎么会发出LCD_EN, 更不用说LCDVCC的产生了。既然显卡工作都不正常,强行给屏供电有意义吗?
    于是测显卡的工作条件,先测最基本的三大条件,VCC CLK PLRST#。通过大致测量,显卡需要的核心供电及15V12V18V33V均正常。初步认为显卡供电正常。
再测显卡需要的27M时钟也OK

      而复位呢,由于通过图纸搜索,发现它是直连平台复位PLTRST#的,而现在都跑码了,那必然它肯定是正常的,除非就那么倒霉,这根线断线了。那我认哉。。。。
   郁闷了,基本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显卡就是不干活呢?由于没有点位,细查它的那些小电压和信号不大可能了。于是打了下PCI-E总线,在北桥旁边的两个耦合电容发现造显卡这端无穷大。难道显卡没做好?极不情愿的再次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
     不行不行,我要冷静。。。。沉思片刻,决定不再纠结这个无穷大了。开始新的思路,查查外设看看能否找到点蛛丝马迹。。。。这里再次省略好多字,USBLAN AUDIO均无发现异常地方。
   再调转枪头,查查显卡的100M时钟看看,在图纸找到时钟部份
   探头操起,测量3332脚的北桥时钟,波形如下,漂亮的100M正弦波

    当测到3031脚显卡时钟时,同样的100M时钟,发现探头放上去,开机瞬间波形出来一下,瞬间就消失了。同样的100M时钟,为什么北桥的波形就能稳定输出且保持,而显卡却不行呢?两种可能,显卡和ICS。想知道是哪个很简单,直接断开0欧电阻,再次测量波形依旧。看来是ICS的问题了,由于时钟芯片不好找,又懒得发芯片,于是只能低声下气的去和北桥乞讨了
    经上图的操作后,开机再次测量波形稳定了,心中有数了,接上屏,大喜,钱来了

   小北谢谢哦,先借着用着先,下次还你。。。。。。。
总结
1、通过修好板子再次测量,之前提到的那两个耦合电容端修好机子后测量也还是无值的,估计没用到。当初见在北桥旁边,且和其它一样,是成对的耦合电容,就认为是PCI-E总线的。从现在来分析估计应该不是PCI-E总线的电容吧,因为如楼下所说没见到PCI-E总线有问题能亮机的。具体什么用,因为板上没有元件号,所以不能通过图纸得知这两根线的作用。
            2、该板最初的故障就是显卡缺少100M工作时钟,从而不能正常工作,发出屏供电的开启信号。看了下时钟IC的位置正好在桥后面不远的地方。估计是多次高温BGA使ICS不良。所以再这也给广大维友提了个醒,做BGA时最好是把重要IC贴上锡铂纸的好。

网友:
最后耦合电容显卡那端还是没值吗?     还没遇见过耦合电容那端没阻值能显的,要是我的话先检查下外观看有无断线的可能,然后加焊不行立马把显卡取了看显卡问题还是焊盘问题了。

网友:
小北说:“小显啊你又蹭我的 老占我便宜要不得啊!”

网友A:
修好后测确实是无穷大的,估计没用到吧

网友B:
耦合电容 测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测确实是无穷大的,估计没用到吧

感觉还是焊盘或者显卡有问题, 是不是会导致显卡降频额?

网友:
我也是真没遇到PCIE电容无穷大能亮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容 测错了啊

板子上没标那两个耦合电容的元件号,所以没有在图纸查到这两个电容是否真的连接的是PCI-E总线,估计不是吧,作用不详

网友C:
我想请教版头儿一个问题。我是一个菜鸟哦。不要笑话我。 你说显卡根本就没知道屏的存在,不发出LCD—EN
你撒你还一直修板。不怀疑屏和屏线问题呢。

网友:
刚哥,你那BGA是啥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版头儿一个问题。我是一个菜鸟哦。不要笑话我。 你说显卡根本就没知道屏的存在,不发出LCD—EN
你 ...

你应该没认真看贴子吧,同行说最初故障它做完桥后都能亮机,客户用几天返修的,屏和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没认真看贴子吧,同行说最初故障它做完桥后都能亮机,客户用几天返修的,屏和屏线?

呵呵!!见笑了。

网友:
不错啊,我都没波波用

网友:
人为故障 能修好  高     冒昧问一下 修这块板 花了多少时间 因为在外面修 我们讲究的是效率 而不是仅仅限于能修好

网友:
显卡100M时钟不正常导致显卡不工作,楼主把图也放上来吧

网友:
当初不亮机,到底是北桥的问题呢还是显卡100M时钟的问题呢,如果是显卡100M时钟的问题为什么做北桥就能好?求解

补充内容 (2013-5-11 17:42):
楼主在重新编辑前也应该回复下嘛,还等你给答案的呢

网友:
这两温区的bga啥牌的多少大洋使用感如何啊。

网友:
直接并联到北桥啊。。。怕不稳定哦
建议拆一个其他100M借用,比如WWAN等

网友:
有波波但是还不大会用哎努力学习中。。。。。。顶楼主的贴每次都是很精采

网友:
这个100M时钟借的好啊,我想都没想过这样修东西呢,受教了

网友:
楼主 没有示波器的话 有办法测 那个时钟好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