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们,笔记本上的触摸板支持USB吗???

楼主(2013-05-10):
我想自己DIY一个USB的触摸板,因为在平时的维修中触摸板是固定在笔记本的C壳上的,感觉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自制改装一个,刚好USB口的接口定义和触摸板的排线引脚定义是相似的,都有一个供电的5V,一个时钟和数据,当然还有GND,不知道可否将触摸板改接成支持USB型的???呵呵。。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信号定义不一样

网友B:
跟PS2鼠标的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先改成PS2接口,再用PS2TO-USB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USB和触摸板排线引脚定义不一样,USB+ DATA- DATA+ GND

网友:
兄弟,有做过这个吗?如果可以的话改天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PS2鼠标的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先改成PS2接口,再用PS2TO-USB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什么?你是说笔记本的触摸板的排线接口定义是和PS2的接口一样啊???、PS2TO-USB???这样转换出来的USB接口定义是不是和笔记本主板上普通的USB接口不一样啊!那经过这样的转换头后它支持USB键盘和U盘等其它USB设备吗???是不是只支持USB鼠标啊!?

网友:
不晓得你说的不方便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边维修边用笔记本吗?我知道触摸屏的接口定义是USB的,手写板的接口定义是USB的,手写板可设定成当触摸板用。你现成的触摸板是从笔记本上拆下的吗?
我觉得还不如买个无线鼠标

网友:
不明白,改装不如直接用USB鼠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你是说笔记本的触摸板的排线接口定义是和PS2的接口一样啊???、PS2TO-USB???这样转换出来的US ...

用PS2鼠标改成排线,装在触摸板的接口上,试接口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信号定义不一样

好像是的耶!还没试过

网友D:
不行的!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C(2013-06-09):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定义都不一样!

那为啥鼠标办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鼠标办到了!!

你diy的触摸板是USB的  USB是ich控制的!  而笔记本的触摸板的信号是ec控制的。两码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