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进水腐蚀维修中遇到一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0):
       一台ACER4738进水有些时日了。1月份进水现在才坏。可想而知腐蚀之处应该要刮骨疗伤了。
       接可调待机0.005并无短路现象,按下开机键电流轻微跳动0.01几回到0.005.拆开主板,发现进水的面积并不大,也难怪那么长时间才坏。 这是修复后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出外观还算完好,测出问题为+5V_S5没出来,导致后面没有5V供电。而PQ15的5-8脚有5V,其他脚匀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原本没打算修好后拿出来显罢的所以未修前没有拍照片。腐蚀的东西都被我换掉了,找了一个上午才找齐配好。现在修好了有个问秒不明白所以就拍下来多赚几分。至于修修过程由于有些曲折所以就不一一道来了,。
        还是说说我不明白的问题吧: 此处的+15V始终没有出来。但机器中以正常使用。 系统供电芯片外围这里也没有,但是主板还有些地方还是有的,比如说这里: 这里就有,只不过测量出来的电压为9V多。但若是从PR123飞线到PR143的话故障和原来一样,开不了机。这是为什么,1.难道说PR143这里本来就不应该有+15V吗?2.机器可以正常开机了,但要是此时用万用表去量PR143的话机器立刻掉电。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断线了啥,那里肯定有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焊锡补线试下

什么意思?现在是不飞线过去正常,可以开机,,飞过去不行,,也就是有了15V就开不了,,怎么补啊,是不是补上就有15V了,要是有了就开不了机了,,,况且PR143处并没有腐蚀,也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下PQ19这个场管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也有可能是这个场馆电压控制不正常

阻值没问题,2脚有电压9V,3脚也有电压了所以+5V_S5也出来了,正常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里+15V有了后就不正常了,+5V_S5就了不来,,,这里标了+15V那就应该至少有电压才对,,为什么有了电压却不对

网友:
新手来过 这电路根本看不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PR143电阻看下

你怀疑电阻有问题吗,,这电阻1M的,我量出来为0.9几M应该算正常的吧,,

网友B:
把143电阻拆了看看有无输入15V  这个位置电流不怎么大要是漏电肯定没有电压,要飞也是从132 电阻那边飞过来的。先确认Pd4有无输出10多V电压  ,如果有应该就是后面断线,电阻坏了。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43电阻拆了看看有无输入15V  这个位置电流不怎么大要是漏电肯定没有电压,要飞也是从132 电阻那 ...

哦   谢谢

网友C:
厂家画图的时候写15V但是经过元器件转()换不足15V 有10V左右也是正常

网友:
关于这点你要补一下电子电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画图的时候写15V但是经过元器件转()换不足15V 有10V左右也是正常

这里我也知道10V左右正常,只是这里现在并没有电压,机器能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想知道 为什么,,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D:
我的宏基也进水了,相当严重,回去再研究下我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宏基也进水了,相当严重,回去再研究下我的板子

哈哈  修这样的一定要有图纸才好修,,,以前我一点都不会看图,现在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修这样的一定要有图纸才好修,,,以前我一点都不会看图,现在在学习中

一样,我现在就是测了下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全部都是646  PL8是148 感觉好像问题很大的样子

网友F:
哇,进水的  搂主飞线 怎么不用 气包线呢.风扇里面的呢 那样就不会短路的吧.  你这样危险呀.

网友:
如果 都正常PQ19  第三脚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电容电阻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进水的  搂主飞线 怎么不用 气包线呢.风扇里面的呢 那样就不会短路的吧.  你这样危险呀.

我用的也是专用飞线丝,不会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