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经不住商家苦苦哀求,终于修好了一块M2N68 PLUS 上小4PIN掉电的扳子

楼主(2013-05-10):
       大前天,HP售后送来一块ASUS M2N68 PLUS的主板。说开机风扇转会就掉电,不重起。  测试果然如此,
大约三秒就掉电了。拔掉小4PIN,在试,不掉电了,于是告诉他,估计是CPU供电电路问题。等会来取。
    客人走了后直接开工。拆掉CPU,直接测试4PIN的12V对地,不短路。MOS管也不短路。上好CPU。测试CPU供电
1,2V。MOS管上的波形也很正常。在测试 PIC——RST也有3。3V。看来是误判了。估计因该是不跑马导致的掉电。
    打电话告诉客人,是不跑马导致,不一定能搞好。最好是换快主板。客人说这个主板是他给用户刚升级的机器,
才用了两天,并且CPU是用的AMD7750的,CPU很奇怪很挑板,只有这快M2N68的主板才能点亮,放到别的板子上根本
不跑码。如果修不好的话,要退客人钱。所以无论如何要修好。
     于是去商家那里找了几快AM2的主板。把这个CPU放上去,确实不跑马。只好又拿出他那快板来修。换个U,
还是一样掉电。看来不是CPU的问题。风枪扫下单桥,一样问题。放电在试,还是一样。刷个BIOS,还是一样。
每办法了。上论坛看看有没通病,一搜,还真不少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说是BIOS问题。别的都没修好。但我这个BIOS才
去官网刷过的。肯定不是BIOS问题。这时正好来了个本本要修。于是直接告诉客人,修不好了,叫他来拿。
    第二天还没上班,客人就打电话告诉他在我店里等我。这个板无论如何要搞好,说了堆好话,又说他那里的本本 都
是给到我这里修的,大家合作的也很好。这个板和CPU他也是给别的商家买的。无保修,那商家又不会修板。
如果这个板我不帮他搞好的哈。他就要自己亏几百了。这次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给他搞好。、、
   妈的,一堆好话说下来。到好象我欠他的一样,如果不给他搞好,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正好也没什么事。于是
坐下来,先上论坛在看看有无捷径可走,搜了一圈,这个板子大把的这个问题。但都没解决。只好自己慢慢检查了,
先上我可爱的波波TDS2022,先看看BIOS的1,2,5,6脚的波形正常不。一测。1,2,5,6脚都是只出来一个波形
闪下就成了一条直线了。这什么情况呀?这明显是BIOS不对呀{以前修过很多这种波形的,都是刷了BIOS就好)
但这个板我已经 刷过了呀。难道没刷好,于是又去官网下了一个BIOS,重新刷回去。还是老样,于是一个脚一个脚测试
BIOS的对地组织好象也是正常的。再次上电,测试BIOS的3,7,8脚电压,真相终于俘出了水面。7叫电压只有0。2V,
这明显不正常。几乎在本本里,BIOS的7脚都是接一个上拉电阻到3。3V的。电压应该是3。3V才对。这个虽然是台机
主板,但因该也不列外。于是直接短路BIOS的7和8脚在开机,诊断卡一路挑变到D1不动,原来没上内存。
      找来放大镜终于在BIOS边上找到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一断接3。3V一端接BIOS的7脚,量这个个电阻组织,
已经无穷大了,料板上找来一个10K电阻换上,上好内存,开机终于见到久违的ASUS LOGO了。
   已经很久没修台机主板了,这个板本来也不想搞的,但HP售后是我最大的一个可户,在加上那人又说了一堆好话
终于没经住诱惑‘
   论坛上有很多这个主板的这个问题都没解决,所以发上来共享。虽然不一定都是和我这个坏的一样,但也算是一个参考

网友(点评):
有时候多记录每个脚的波形很有用。

网友:
高手往往是只修了一个电阻或者电容。

感觉显卡、北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华硕P5QL-SE的板,也是插上4PIN 12V掉电,结果是CPU供电IC的VDD电阻变质导致,当然没有楼主这个这么不好找了
BIOS周边电路很少去注意了

网友:
厉害 啊。特别的bios描述的细节很清晰。对以后维修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精神 值得学习啊。,佩服。,我也有快754的华硕,一样的问题,没事修下都没搞定。,头疼啊,。 加把劲  修好告诉你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华硕P5QL-SE的板,也是插上4PIN 12V掉电,结果是CPU供电IC的BOOT电阻变质导致,当然没有楼主这个这么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