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400 做系统蓝屏一例

楼主(2013-05-10):
昨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联想R400的机器、故障:开机到进度条蓝屏、心想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于是重装系统、系统重装后走到进度条还是蓝屏、去掉驱动装系统、用驱动精灵装完驱动重启电脑又蓝屏、果断换笔记本专用版系统故障依旧、后想到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在开机不蓝屏了、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上显卡驱动重启电脑又蓝屏了、*脏话*、头都大了...心进进安全模式卸掉驱动换另一个驱动试试吧、进不去了、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了、开机显示logo后屏就暗了(不显示)做显卡、做过显卡装win7系统     故障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很多  不过一般都是新机    用ghst版不行  用安装版解决

网友:
嗯 果断点也比浪费时间让人着急强  佩服

网友:
太费事了吧

网友:
官网下的驱动也不行,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开机到进度条蓝屏一般情况都是系统或硬盘有问题引起,显卡较少...

网友(2013-07-12):
我有一台T400的也是和你差不多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蓝屏能有显卡引起的

网友(2013-08-11):
来学习的希望多看到一些好的文章。

网友:
主板驱动特殊

网友:
请问 楼主你那 做过显卡装win7系统  是怎么搞的学习一下

网友:
装安装版的。这种系统稳定,兼容性强

网友:
显卡坏了会蓝屏啊 第一次听说 以后有经验额

网友:
戴尔的这种情况很多的

网友:
做过那么多r400的,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这个本子的系统挺好做的吧

网友:
具体怎么补救的,现在还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