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生意,买些主板回来修(第二集)

楼主(2013-05-10):
6.V星p43 neo3
接下来,都是大板,看是很好看,后来发现都有维修经历,有些板上写着无声,不开机什么的,应该是发维修站,修不起来拿出来卖的。
这块主板不加电,测开机到IO线路好的,短接,PS-on没拉低,这个IO现货有,先直接换IO,换IO把下面R369碰掉了,不小心换了个电容上去,发现后换回

换了IO后,正常开机,能进系统

这主板,内存上面,一排小蓝灯很漂亮

开机 ,装驱动,发现声卡不响,换声卡

本以为这样好了,今天早上过来,再试,发现这块主板不开机,IO应该没问题,昨天都开过机的,就先检查RTC电路,发现路线帽无电压,经查发现c558电容发霉,漏电了,更换电容,路线帽有3V电压

还是不开机,这就奇怪了,查晶振,有0.2到0.4左右电压,应该起振了,然后拿起摸那里的电路,突然主板自动开机了,吓人一跳,仔细观察,发现南桥下面,晶振周边也有腐蚀现象,可能是不小心摸到SLP3电阻,用手直接拉低了。

洗板水一刷,热风枪一加焊,OK

7.第二块V星p43 neo3
这块主板,就是有点脏,电吹风吹下,直接开机,什么问题也没有

上网,听歌正常

8.第三块V星p43 neo3

这块V星主板最干净,cpu座不用海绵保护起来,以为捡到宝了

能加电,供电齐,就是不跑码,后来发现一个角撞成这样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9.映泰A770e
这块主板也很干净,做工不错

这块主板很难修,全板无供电,这板,这症状,在一个5月份的精华帖里刚看过,直接换io就好了,不过我这块换了IO,还是不行

fp6321A,除了1和5脚有12V电压,其他脚无电压,换了个W83321G,一上电,直冒青烟,原来W83321g不耐12V电压,还把旁边的三脚贴片二极管烧了,换rt9214还是不行

上论坛,下图纸,发现7脚电压经过两个三极管,受IO控制

io信号经过一个5V上拉电压,发到fp6321A7脚,该信号受电源PG和南桥S3信号控制

Q38  B端无电压,可能是上拉电位断路了,直接从Q38  C端把5VSB接到Q38  B端,还是不行。
线路很难找,直接把线路改成RT9214的了

找了个rt9214换掉fp6321A,断开三脚二板管12V端,只采取5V供电,把周围全部三极管全部抹下来,开机诊断卡跳了下,马上又掉,测发现内存无电压,但9214的7脚已经有1.6V的电压了,奇怪这电哪里来的。就用手术刀,把7脚到三极管Q37的线切掉

开机,一切正常, 这样改对性能没影响,不过内存电压有2.1V,不知道这板电压是不是就这样,还有,这板内存是5VSB供电,如果没有电源pg,跟南桥S3信号的控制,不开机,内存也有2.1V供电

接下来,还有三块P43独显板,一块不开机,两块不跑码,很难修,慢慢来

网友:
高手啊,我的技术什么时候也能到你这境界

网友:
有清晰思路和维修的经验+观察能力和判断力,修起板子来就不觉得很费力了,  晶石可加,加分

网友:
前几块板子修的很懒散,后面几块没办法了,只有认真查图了
不过LZ的维修经验挺丰富的嘛。 LZ应该是个很 淡定的一个性格。呵呵。 不知说对没。
我是专修台板的。有机会相互交流!

网友:
高手   我什么时候才能 这样

网友:
先看看前辈们怎么干  连个月后要面临考验了  压力啊

网友:
基本是乱修的状态。

网友:
p43的板不错修好能卖个好价钱吧。

网友(2014-07-22):
其实有些主板的故障的还是挺简单的,只要细心去发现,都能修复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好技术,经验蛮丰富。

网友:
第一集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