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黑屏

楼主(2013-05-10):
        今天有台联想LXM-L15CH机子,开机大约1到2分钟可以正常显示,过了1分多钟后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绿色的,拆机测量输出12V,5V正常,过高压板的12V也正常,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求指教(会不会是过流保护了,过流保护了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你把12V 5V的电容还有300V整流部分的那个50v22μ电容换了, 试试看  你也可以找个15的屏测试灯管。不要插屏线测试

网友:
你说到300V大电容,我突然记得那个电容有些黑黑,难道是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A:
不是300V大滤波电容,而是300VZ整流部分那里有个小电容 你注意看看。是50V22μ或47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300V大滤波电容,而是300VZ整流部分那里有个小电容 你注意看看。是50V22μ或47μ的

嗯,好的,明天仔细检查下你说部分

网友A:
你先把5V 12V供电电容换了(各换1只都可以) 一个换3个 5V换一个1000μ的上去  12V换个25V、35V470或25V/35V1000  然后300V整流部分的那个小电容就换50V47μ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5V 12V供电电容换了(各换1只都可以) 一个换3个 5V换一个1000μ的上去  12V换个25V、35V470或25V/35 ...

莫非你修过这个情况的,机子

网友A:
液晶的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程序 都可以  我目前在佛山上班, 在淘宝上的今日科技 不好意思在这里提到这个  有可能会被版主删除,因为涉及到盈利问题 ,可我无意,为了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的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程序 都可以  我目前在佛山上班, 在淘宝上的今日科技 不好意思在这里提到这 ...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驱动板,是佛山的,ID是液晶编辑器,难道是你?

网友:
液晶编程器

网友A:
嗯  就是我  的公司  可是我不是客服 。客服有几个呢,我只是维修电源板 驱动板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就是我  的公司  可是我不是客服 。客服有几个呢,我只是维修电源板 驱动板 等,

和你们要的驱动板有问题,有显示,但是显示像是显卡没有装驱动的样子,屏线已经拔插几次了,之前的那个驱动板用这个屏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之前的那个驱动板,怎么按开关键,指示灯都不亮,电源板是好的,我检测过了,不知道驱动板那里有问题,是不是1117坏,还是显示芯片坏

网友:
啊  有这回事啊,这个板子在发货之前是我测试哦哟,我用15寸的屏测试正常啊, 也有可能是程序不兼容 这种情况很多见,你可以把之前的那个驱动板换上去代换测试的哦  ,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退换,你可以这样跟客服沟通,你把你安装板子测试的整个过程拍个视频传给客服,然后我们看到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可以退款和运费的, 你拍视频需要用你的板子上电测试 然后在断电装上我们的板子上电测试,这个就清楚哦,放心吧。我们都会负责的,只过有些菜鸟判错症。这个按我们给你的建议和方法细心操作,实在是在自己测试过确实存在有质量问题我们都可以退或换的,诚信互赢

网友:
我得休息了,明天要上班。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给技术人员。明天回

网友:
求楼主写出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