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WIN7系统换回XP后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3-05-10):
  搞下载用的电脑,一个500G硬盘做系统盘,3个2T的硬盘用来存放电影,用WIN7系统正常运行,换回XP系统后只插一个500G的硬盘也运行正常,插上2T的就不行,在进系统滚动条的时候反复重启,网上查了XP系统可以支持2T的,实在弄不懂了,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用不习惯WIN7系统,所以换回XP的

网友:
500系统 2TB从盘 不是2.5T了吗?  NT32xp?
自己研究下吧 高配置的还是用win7以上吧
xp 14年 OK了

网友:
请装64位xp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