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b460

楼主(2013-05-10):
前天接同行b460,拆机目侧主板无明显外伤插可调电源电流0.005按开机建无反应开关上有3.3v电压,典型的bios坏,在基地下个EC BIOS刷好后电流直接到1.2不亮,看帖子发现有的需要主板BIOS 和EC BIOS一套。在基地下一套刷上果然亮了。装机进系统蓝屏,和顾客沟通过重新做了个系统好了,就是偶尔会掉电,太忙了也没管他,今天顾客来取机子发现开机28分钟直接掉电鲁大师检测显示显卡温度80度没办法拆机显卡加铜片结果还是一样压根就没有改善还是30分钟左右掉电。。。。没思路求大神关照一二。。。
会不会是bios版本不对???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
应该是Bios 不对吧。多次遇到hm55芯片组,bios不对导致温控出问题的情况了

网友:
测下显卡、显存的供电阻抗是否正常,特别是显存的1.5V供电。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不点。1.2左右。重新写了BIOS也是一样。

网友:
重新再刷一套BIOS

网友:
我遇到的一台是跑1.2A的。加电无显,南桥芯片有点烫。刷了三套都是一样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建议你检查散热架是否散热良好。

网友:
重新刷BIOS 啊

网友:
裸体测试
手摸摸显卡温度到底有没有80度得样子

网友:
我修刷BIOS的机子亮机后一般我的话是原机器的官网下载最新版的BIOS再刷下这样确保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