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维修,有维修经验的进来请教一下?

楼主(2013-05-10):
接一台DELL17寸显示器,全屏花,确定屏问题。屏是友达的,主芯片AUO-003,次芯片是AS15-F。换了主芯片没用,换次芯片,不花了有一半底色偏蓝。上张图吧!各位给点意见,或谁有修屏资料的给一份,小弟谢了!825851052@qq.com

网友:
主芯片问题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DEEL的,19寸的,修好了,也是花屏,有点点的线条,也可以说是偏色,我以为是电路问题,搞了半天,好了顾客拿走后,不到一天又回来找我说还是不行,后来,我发觉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消磁铁,把它固定好,再自己加一个上去,现在一直用得好好的。希望对你有点用。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修显示器现在好做?

网友:
换屏看下。

网友:
看到感觉是背光亮度不均匀  我的19显示器也是一边比较亮  可能灯管有点老化

网友:
可能as15没焊好,每个脚再焊一遍试试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先换AS15,可能这个芯片没焊接好或有不良
再换个试下。

网友:
AS15焊腳再看清楚有無沒焊好的屏線清潔一下

网友:
没焊好吧应该

网友C:
应该是屏玻璃到PCB的排线 被你焊接IC 搞坏了
要换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先换AS15,可能这个芯片没焊接好或有不良
再换个试下。

支持仁兄的观点。

网友:
希望各们增分的仁兄,先理解其意义在灌SHUI,都说了是屏的问题,一半底色偏蓝,不是背光问题,还有让我换屏测,真不知道增分党你们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玻璃到PCB的排线 被你焊接IC 搞坏了
要换排线

哥你怎么想的,焊个芯片还能把软排线焊坏,在说动到软排线会跑竖线,偏蓝还没听说过,在说了那线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DEEL的,19寸的,修好了,也是花屏,有点点的线条,也可以说是偏色,我以为是电路问题,搞了半 ...

仁兄你所说的消磁铁是什么样的,在那个位值。、

网友D:
改一片驱动板来试试呗。。

网友:
重新焊一下  焊好点吧..

网友:
呵呵 大家7嘴8舌 ,说啥的都有。但用心良苦,都是想帮到你。你这样说别人  ,叫别人情何以堪。

网友:
      再告诉你 软排线和屏上的COG都 是可以更换的 ,但要有热压机的朋友才可以做 。或许某些朋友早就用热压机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再不行就是屏线看一下,再不行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不费话嘛!有那东西我搞维修,去写字楼修屏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一片驱动板来试试呗。。

都说确定是屏上问题、

网友:
打到测试页再拍个图片来看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先换AS15,可能这个芯片没焊接好或有不良

网友(点评):
灌水也得掌握点起码的技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