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可以看到盘符和容量,但是无法读取内容,高手们看看怎么回事吧

楼主(2013-05-10):
硬盘是之前放在硬盘盒里的,摔过几次,然后就刚插上usb的时候可以看到盘符,但过一会儿盘符就消失了。接到台式机sata接口上,能看到盘,但是双击进不去,Win7下能看到剩余多少空间。

我估计是绿色的这个电路板坏了吧?具体也不清楚,因为坏掉以后,有一次读出来了,我直接打开此硬盘上的软件运行,hd tune pro,显示好像有两个错误什么的,具体没截图不记得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硬盘该怎么修,里面有我好几年数据,实在舍不得啊。

网友:
将电路板才下来清洁触点,再用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盘片应该没有坏吧,我之前那次能读取的时候,用hd tune快速扫描了次,全绿

网友:
跟电路板没有没有关系,扫描看看是不是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