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E420 D95280 有LDO 有REF 有EN 无输出

楼主(2013-05-10):
求救 E420 D95280 有LDO 有REF 有EN 无输出 后级无短路

网友:
D95280芯片坏了,

网友:
D95280芯片坏了。我今天碰到两台,待机在0.035,ec-enable信号有3v,无3,5v输出

网友:
这芯片 坏了 买一片吧 可贵了 60块钱啊

网友:
这待机芯片容易坏 要是芯片条件都满足的话 换芯片吧! 假货多 看楼主人品咋样啦

网友:
这机都是通病了 你看着办吧 一个芯片70

网友:
赞同楼上的,用风枪加热下芯片就可以开机,冷却之后还是老样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是的呢.,这个芯片坏了就会不稳定的.有时通电 有时不通. 而且这个芯片很贵的。 饿

网友:
自举升压有电压吗,上官G有波形吗,电感前端有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