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也秒了个联想V460不触发

楼主(2013-05-11):
机器型号:联想V460
板号:LA46-Dis  独显 纬创代工
芯片组:HM55

据客户讲,在别家除过尘,当时试机时亮了,拿回去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拿到除尘的那家,拆开重装了一遍,也还是开不了,因为上家修不了主板,而且试机时也亮了,所以责任推的干干净净,于是就到了我这里

上可调电源,电流0.006,按开关没反应,

拆出裸板,测开关上有3.3V电压,并且按下去后有高低高电压跳变,可以确定开关没有问题

测3V 5V没有,论坛上下了份图纸,打开上电时序一页:

3V 5V都是在触发开关前就应该出来的,没有肯定不正常
打了下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排除短路
测待机芯片51123  3D3V_AUX_S5  5V_AUX_S5    3V、5V线性正常输出,说明VIN也正常了,直接测3V 5V开启信号18脚S5_ENABLE 没有电压,OK,嫌疑人锁定

查此信号由EC 15脚发出

中间串了个电阻R321 ,测阻值2K正常,测15脚也无电压,打了下对地阻值正常,看来是EC没有发出,
测EC供电正常(由3D3V_AUX_S5_KBC线性3V提供,上一步就测了)
晶振找了半天没找着,最后看图纸没有装(不知道现在新机器EC是不是都没有独立晶振了)

85脚EC RST正常

EC工作条件都正常,此时就剩俩种可能了,1是EC芯片有问题,2是程序有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操起示波器打了下U68 EC BIOS 的1 2 5脚,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8脚供电3.3V很标准,再联想到S5_ENABLE_KBC也是GPIO可编程脚,此时基本断定是BIOS程序有问题

论坛上下了个V460的EC BIOS,刷的过程中发现竟然刷不进去,怀疑是BIOS芯片有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样的,这个时候店里伙计拿过来个显示器通用驱动板NTA93A也要刷一下程序,刷的时候发现提示的芯片型号正是我要找的PM25LV010A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它就在灯火阑珊处哈哈,直接拿显示器编程器在线刷了个程序上去,然后把芯片取下来装到板子上,插上可调电源,测了下2、 5脚波形正常了,(客户催的急,没来得及拍个照,遗憾~~)触发开关,电流一路狂奔,亮机了~~~~~~~~~~~

把图纸和128KB EC BIOS都附上
联想B460V460 LA46

网友A:
波波,真是神奇啊,才看了个坏晶振的,  EC 工作条件只有供电和复位么

网友:
楼主的时序理解的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  Novatek EasyWriter V4.5  这玩意好使不?

网友:
楼主的思路台清晰啦   学习

网友:
佩服波神.我也买了台安泰信的示波器,可惜还不怎么会用.有示波器有时真的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这是显示器编程器EP1130B的NT烧录软件,挺好使的,刷25系列的芯片可以直接在线刷哈哈

网友B:
用刷显示的软件刷BIOS也行??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 EC条件都满足 不工作 不过没有BIOS只好放弃了  顺便问一下RST低于3.3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波波,真是神奇啊,才看了个坏晶振的,  EC 工作条件只有供电和复位么

我也想知道,EC的工作条件是那些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刷显示的软件刷BIOS也行??

关键是BIOS芯片用的是25系列的就行

网友E:
v460不触发通病了,直接刷EC的BIOS,都不去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EC的工作条件是那些 ?

供电、时钟、复位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v460不触发通病了,直接刷EC的BIOS,都不去检查了

恩,现在看论坛上这方面的还挺多的,应该是通病了,自己第一次修到,早知道就直接刷了,不过这样走了下,对加强时序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是的,V460和B460都这样,不触发刷EC的BIOS,不跑码换桥,是通病了

网友:
液晶的编程器也可以刷本本的BIOS,这个还真的没试验过,顶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我都不用示波器的!也修了很多台!

网友F:
LA46不是仁宝代工的吗?怎么会是纬创的那!

网友:
我们没有示波器很多时候BIOS问题  都是抱着试试的心里去刷的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啊!

网友:
这机器只要3 v ,5 V, EC待机正常  不开机 多半是BIOS。

网友:
楼主用的是液晶通用板  NT的主芯片    笑脸在线编程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46不是仁宝代工的吗?怎么会是纬创的那!

正宗仁宝的一般是LA-后边4位数字或者4位数字+一位字母,比如说LA-2761或者LA-3781P,这个只不过是有点像仁宝的罢了,实为纬创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46不是仁宝代工的吗?怎么会是纬创的那!

明白啦!谢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台清晰啦   学习 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正常 。补字

以前也遇到过 EC条件都满足 不工作 不过没有找到BIOS程序只好放弃了  顺便问一下RST复位信号低于3.3正常吗

网友H:
LZ思路很明确,学习点经验 EC BIOS的引脚定义能解释下吗?

网友I:
请问一下 BIOS的复位怎么查啊?  楼主 求解

网友:
补一下啊复位和时钟  我都不知道怎么查  我只知道供电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思路很明确,学习点经验 EC BIOS的引脚定义能解释下吗?

CS#:片选  SO:串行信号输出  SI:串行信号输入 HOLD#:暂停 SCLK:串行时钟  WP#:写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 BIOS的复位怎么查啊?  楼主 求解

SPI总线的BIOS无复位,只有X-BUS总线TSOP48封装的还有LPC总线的BIOS才有复位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啊!许多时候都事半功倍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的思路  我们一般都是简单测一下电压什么的 然后直接刷BIOS  因为新本这种问题多

网友J:
请问LZ 51123他的主控制信号是哪上呢?你怎么直接就测VREG去了,我都没有找到供电正常以后它发出的诸如SHAD这类的信号,我知道测到VREG有了主控制信号肯定有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

网友:
现在EC的时钟似乎都内置了,外面看不见晶振了。比如ITE8518。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LZ 51123他的主控制信号是哪上呢?你怎么直接就测VREG去了,我都没有找到供电正常以后它发出的诸如SHAD ...

我是直接测的3V 5V线性,这个正常了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3V 5V PWM没有电压排除了短路后就剩下保护或者开启信号了

网友J:
保护又是怎么说的呢?是FB还是???
轩尼诗VSOP
过压/过流/欠压都会造成芯片保护从而关闭3V 5VPWM输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护又是怎么说的呢?是FB还是???
过压/过流/欠压都会造成芯片保护从而关闭3V 5VPWM输出

网友:
学了会,谢谢了

网友:
得来全不费工夫,照楼的偶遇用液晶编程器也可以搞定笔记本BIOS了.

网友:
有示波器真是好。。省去了好多麻烦。

网友:
这是维修员的基本功,你用示波器来秒杀,而有点师傅却直接秒杀!哈哈!…………

网友:
楼主历害啊。思路明确。。显示器的编程器也能用学习了。

网友:
是啊来一个刷一个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啊

网友:
虽然没有实物图,但写的也挺详细了。

网友:
LZ可是高手哦。。秒杀

网友:
联想V系列和B系列的机器总是EC程序问题。

网友:
bios,在很多时候,都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刷、。、、

网友:
学习了 有设备就是方便

网友:
有波波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用想,只要有19V进,不触发90%都是EC BIOS呀,都不知道修好多少啦

网友:
楼主的时序理解好了,基本功也扎实,修板是当然的了。羡慕!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事半功倍

网友:
波波好呀 有电压万用表能测 但是有电压没波形 电路没工作 就需要波波上场啦

网友:
维修的关键是问题看的准,思路清楚,加之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学习了,

网友:
貌似联想的bios超爱坏

网友:
现在的EC旁边都是没晶振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为什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都是用排除法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都是B460,Y460的通病了,楼主还绕了这么大一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真是神奇啊,才看了个坏晶振的,  EC 工作条件只有供电和复位么

当然不止,时钟是从桥过来的,还有其他什么电源检测啊,LID啊这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爽啊,省不少的事

网友:
还是独立的双BIOS好些。

网友K:
系统BIOS跟EC旁边的BIOS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个机器不开机首先刷EC 程序,应该修好的几率占99%!

网友L:
遇到很多,V460,B460都是EC程序问题。对了请问下里面的兄弟们,你们都是用它原本的芯片刷的吗?我遇到很多它自己芯片刷不进去,都是换了刷的才解决!

网友:
联想的新机BIOS真是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 EC条件都满足 不工作 不过没有BIOS只好放弃了  顺便问一下RST低于3.3正常吗

不过开机键上的电压低于3.3好像可以哈。呵呵

网友M:
楼主,请问一下ACIN和LID#需要测吗?学习了哈

网友N:
好厉害!顺便问下,时序就是开机上电的顺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系统BIOS跟EC旁边的BIOS 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存储的是EC GPIO脚配置程序,不开机就刷它,一个储存的是POST上电自检的程序,不跑马就刷它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厉害!顺便问下,时序就是开机上电的顺序吗?

是呢,时序就是上电的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L:
遇到很多,V460,B460都是EC程序问题。对了请问下里面的兄弟们,你们都是用它原本的芯片刷的吗?我遇到很多它 ...

我也是原来的芯片刷不进去,换芯片刷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一下ACIN和LID#需要测吗?学习了哈

ACIN和LID#是在3V 5V都正常,南桥所有待机条件都正常,开关给EC的开机信号有跳变但是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无跳变时才考虑测的,而这个是3V  5V都没有,肯定是先修出3V 5V再说

网友:
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很厉害

网友:
谢谢啊这个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