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启动电脑都要重建主引导

楼主(2013-05-11):
电脑每次开机后左上角出现一个-一闪一闪的光标,但是进PE重建引导可以进入系统,但下次开机又要重建引导,那个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看看,如果是硬盘问题,有可能是0磁道坏。如果不是就是机器的无线网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  BIOS设置了 引导保护。

网友:
换硬盘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