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显示器检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3-05-11):
一台方正的17寸正屏显示器,型号为:FG780-CC , 故障为上电电源指示灯微亮绿色,黑屏,按键无作用.

拆开机器测电源板的输出, 5V 和 12V 均输出正常,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坏了.驱动板是 RTD2120+RTD2025方案的. 测试按键的电压是2V左右, 按下开关键电压有变化. 心想肯定是程序有问题,需要刷机了.于是谷哥与度妹齐上阵, 但都没有找到方正这个型号的MCU固件.不知为什么,方正的这个型号的资料也很少,可能是太老了? 但看标签写的是2009年生产的也不算太老吧!?
好吧,既然谷哥与度妹都没办法,只能到陶宝找了.找到一家有卖这个板的程序的,要5元.要是能够修好也不算贵吧. 但问题是,我手上没有编程器, 而且还有一点我担心的是,如果把陶宝买的程序烧进去后要是还不成的话就麻烦了. 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想吧想吧, 想到有一个地方有点不对,就是按键的电压值,记得在搜索时好象看到过一个贴子是关于检修一个也是方正显示器的,说按键电压是3V. 于是就从这里入手,跟踪这个电压值偏低的原因, 但网上一直找不到这款板的电路图,只有慢慢跟了.后来发现RTD2120的供电脚也只有1.9V, 断电后测量VCC端到地的电阻只有76R, 心想这下不好了,如果MCU坏了的话不单要买一个MCU,还要买一个MCU固件,而且也不能保证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为了确定是否MCU坏了,只有拆下来看看了.

但是把MCU折下来之后,供电电路到地端电阻仍是没有变化, 这下觉得有希望了,MCU很大机会是好的.
于是就检查外围元件.发现C412短路了.把C412断开后,供电正常了.

由于手上没有0402的元件,只能用0603的104P代替了

焊接好后上电测试一下,有显示了.

重新把机器安装好,再次测试确认.

修好! 完工!

网友:
晕,为什么发的图都不见了?

网友:
晕! 为什么发了原创的贴子也没有给转正?